分享一个华硕H61维修经历

楼主(2019-04-21):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电脑维修的人来讲,修主板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最近闲来没事研究一下,朋友拿来一块华硕H61主板,说是不开机了,CPU在别的电脑可以点亮,拿到后先清理了一下灰尘,上电还是不触发,万用表打了一下各大电压对地,发现小4pin对地短路,心想可能是那个MOS坏了,直接烧鸡算了,给小4pin供了一个12v电流由低到高慢慢调,结果摸到CPU电源芯片发烫,这就不好玩了,先拆吧,拆了之后倒是不短了对地好像阻值很小才将近100欧,这有点不对吧,继续烧,这次又该cpu旁边的电容发烫,哎!继续拆,拆了阻值又大了一点点,还是不对,再来吧,又一次CPU旁边的电容热了,算了不烧了,直接把附近的固态全拆了,拆了再量,看起来正常了,上一个换过电容和电源芯片的图,标出来的都是换了的。

再次量了一下,没短路,好上电试试,可以触发了,但是不亮,开关针3.4对的,再次声明由于没有学过电脑主板维修,所以都是乱来的,全当业余研究,跟我讲时序,大部分不知道,皮毛都是这强大的迅维网学的,

好了继续我的研究,继续慢慢找问题,触发先量量电压,桥供电1.05正常,内存1.5没错,量到MOS管下管的时候,发现根本就 没有电压,怎么会亮呢
没学过就是没头绪,瞎研究吧,仔细量下管对地阻值,可能是瞎猫遇见死老鼠了,发现一个MOS管对地跟其它的阻值比起来小了一点点,这有点欣慰了,赶紧就拆下来了,拆下来量怎么G,D,S级全是相通的???难道吹坏了,搞不明白了,不管它先换,找废板子拆了一个,不过听这里的大师说,要换上下一起换,我就换了两个。

换完之后完全冷却了后,再量,这下子正常了,确认没问题上电测试,也没有测试卡,直接上电,居然亮了,OK搞定。这下子就应该是好了,装个系统测试下功能,感觉成就感满满,嘿嘿

当我用U盘进PE时候,一次没进去,感觉没啥,再来一次又没进去,都是在进度条时候死机,或者直接黑屏重启,感觉有点不对了,这心脏起起伏伏呀,受不了。后面找了一个之前装好系统的硬盘放上来试试,心想应该会蓝屏,先试试,结果还正常开机了,驱动都打好了,但是心里还是不踏实,为什么进不起PE??

最后换了一个PE还是一样的现象,没办法,没招了,我这种只能会搞搞不通电的,像这类问题不会搞了,没心情搞了,丢着吧,

无聊之余反复开了关 关了 又开,中途出现几次死机问题,想着想着,会不会是CPU问题。过了两天,在朋友那里借了G530搞坏了也不担心,很便宜。
装上去,开机时正常,在试试PE,哇……神奇的居然进去了。试了很多次都正常,这个CPU把人害死了,
好吧叫朋友去买一个处理器回来,装上去OK可以了,系统也能正常装,好了给他装回去吧,断断续续折腾好几天了.

装机时候悲剧又来啦……啊啊。
装到朋友的机箱上就不触发,拿出来就可以触发,想着一定是电源问题,把他的电源拆下来放在其它好板子上试可以呀,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他的电源是小牌子,我用的是长城修的主板,难道这个板子挑电源,不可能啊。上一个他的电源图和我测试用的电源。

这个板子挑电源,没道理,量着没什么区别呀。哎!又白高兴一场,板子应该还是有问题。插上他的电源,绿线是5V没错,但是一点触发5V没有全部拉低,还有0.5-0.6左右,上我的电源就正常,但是他的电源在别的板子上,又是没问题的,很正常。彻底没招了

绝望之余,来迅维逛逛,看能不能发现什么,也没搜到类似问题的,后面就找了一个点位图来研究一下,跟着绿线跑吧。

点位图显示从绿线连接到了OR9再到OR13最后到达IO第63脚O_PSON#_R,OR9另一端连接到紫色线即+5VSB_ATX。OR13点位图显示为33欧,拆下来量了一下没问题,OR9显示为20K.
当拆下OR9测量时,发现怎么只有6.5K左右,这下应该是找到问题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20K电阻,40K倒是有,直接用两个叠起来算了。并联起来就是20k了,上一个敢接后的图

焊接完再用他的电源上机测试,OK可以正常触发了,开机一切正常,老化测试了半天没发现任何问题

最后再声明一次,没学过主板维修,业余玩玩爱好,大师们千万不要笑话,因为这板子拿在你们手里,三下五除二的事情。

补充一点,在不进PE那时候还刷了几个BIOS,最后还是没明白为什么不同的电源表现不一样,难道真的是小牌子电源不好吗?请大佬们指教一下。

打字不容易,希望能给多一点维修流程,后面能够快速的检查到问题,不至于我这么绕弯子,谢谢!!!

网友A:
不错,虽不是搞维修的,但有图有数据,还蛮像回事的。不错啊!

网友B:
12V对地短路,CPU有可能就挂了,然后你又用12伏烧鸡给他加火上浇油。所以走了一些弯路。还好最后修好了,还写了这么详细的帖子.发帖真的很累,我现在都不发帖了。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对地短路,CPU有可能就挂了,然后你又用12伏烧鸡给他加火上浇油。所以走了一些弯路。还好最后修好了,还写 ...

新人,喜欢研究,搞不懂就来这里查查,还是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自己慢慢琢磨,就是走的弯路太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虽不是搞维修的,但有图有数据,还蛮像回事的。不错啊!

闲来无事就喜欢瞎折腾,哈哈哈,不会了就来这查。

网友D:
楼主的确会修嘛,思路都有,再进阶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确会修嘛,思路都有,再进阶就是。

这算啥思路,瞎搞的,跟着网上来的。

网友E:
拆了这么多其实是就是那组上下mos管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这么多其实是就是那组上下mos管烧了

拆下来的电容我测量了 有一半是充放电不量的 cpu电源芯片后面我量了 供电脚  也是对地短了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路过。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是小白,也是来学习的,看了半天还是懵逼的出去了

网友F:
挑电源我也碰到过,没图纸没得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挑电源我也碰到过,没图纸没得整。

总的来说,电源如果输出正常,主板还是存在问题,只是每个电源的功率有差异,导致不同的现象。尤其是电阻变质的问题。

网友G:
很多时候我也在这里找教程学习

网友H:
楼主还是挺不错了 ,我也是 修修玩,复杂了的都不想修,电源我只卖长城航嘉!杂牌还容易烧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是挺不错了 ,我也是 修修玩,复杂了的都不想修,电源我只卖长城航嘉!杂牌还容易烧硬盘

有这个说法,杂牌有些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时候我也在这里找教程学习

一般不会搞得 就来这里找找看了

网友(2019-06-28):
不是电源问题,而是那个贴片电阻变质导致。
看了上文我就准备回复说检查下IO线路,往下滑准备回复的时候看到你开始查这个线路了,楼主还不错,就是缺少点经验而已,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