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15-3568 进水

楼主(2019-04-21):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Inspiron 15-3568机器,上电0.13电压,各位大神求时序,各位有么有遇到过  。。。

网友A:
待机偏高 重点检测待机芯片 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内存电压没出来

网友:
   内存电压都有,查叻下cpu电压不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偏高 重点检测待机芯片 看有没有短路

    待机芯片正常,已经亮机状态,就是CPU电压么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