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9-04-21):
wx4100显卡上i7-7700 华硕b250主板,一打驱动黑屏。显卡全新(更换两块了),官方驱动,怎么回事,哪位老师能指点一下

网友:
不兼容吧,升级下主板BIOS试试了,不行再升显卡的试

网友:
换个显示接口试试,比如hdmi  dp互换。经历过没装驱动查那个口都能显示。但是装了驱动得hdmi  或者dvi进系统设置一下多显示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