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9青春版wifi天线在哪里啊

楼主(2019-04-21):
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手机换屏后,wifi信号很弱,怀疑wifi天线故障,但是没找到天线在哪,求指导。
另外主板上有两个射频口,一个是接手机天线的,另外一个是干啥的啊?

网友:
检测口一般情况下没有用到的吧,备用的

网友:
一般WiFi天线都是在手机上部分,下部分是信号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