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的FORCE_OFF#故障导致偶尔不开机

楼主(2019-04-21):
同行拿过来的说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按开机没反应,机器外观很新。拆开看主板无进水腐蚀无短路还很新。我测试了几次都可以开机。无从下手啊。一直反复试。问题来了,不触发而且待机还偏高。待机测3V正常。+5VO只有1.7V,待机芯片有点烫手。查芯片工作条件VIN +3vao +5vao都正常。查PWM开启2脚和4脚,发现4脚电压2.5V。追查发现受控于双N够到的MOS管,往前查控制级受控于EC。直接查EC待机条件供电正常,复位被拉低。追查发现是FORCE拉低了EC的复位。拆掉后更换测试一直OK。直接上图。

网友A:
这6脚的管子不好找,料板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6脚的管子不好找,料板拆的?

这种复合管很好找,华硕料板都很多。

网友:
这小管是挺爱出问题的

网友:
华硕主板没有图纸,真的很难跑线路。

网友:
思路清晰很,经验丰富

网友:
是不是温控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的啊  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