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自动进BIOS

楼主(2019-04-21):
求高手指点,联想Y470原故障是不上电修好后出现( 装键盘自动进BIOS),BIOS已更新,主板电池有3V,BIOS能保存。

网友:
键盘坏了。

网友:
检测不到硬盘..或者楼上说的键盘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ec的问题?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看啊  装上去进bios 首先就得换个键盘试试 才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