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检测不到电池 但是能放电

楼主(2019-04-21):
查来查去  是TEMP_MBA  MBATV  阻值很低了  一个100  几个几欧   摸EC 烫      8502E JXS 待机50毫安   直接换了一个JXO   待机才10多A

网友:
TEMP_MBA  坏之前是2.8 V      MBAT是1.2  好之后没有测

网友:
TEMP_MBA是啥信号

网友:
主电池温度检测

网友:
待机10多A,糊了。

网友:
呵呵,贴子写错了,10A,楼主喜欢用毫欧这下出问题了吧,你就按我们平时电流表读数写0.010A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