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p3里面有个3脚芯片坏了,不知道可以用啥代替。

楼主(2019-04-21):
如图,一个3脚芯片,测量有5v~9v电压通过,现在坏了,ic上印的m21,但是淘宝搜不到这个芯片,有谁知道这是啥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替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个三极管或者是双二极管不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三极管或者是双二极管不是芯片

哦,谢谢了,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到,我测量了一下,估计就是二极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