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55P1S-CF液晶电视灰屏

楼主(2019-04-21):
今天接修一台TCL  L55P1S-CF液晶电视机,故障是开机后背光亮,灰屏无图像,拆机检查,发现该机的逻辑板与屏幕是一体的,查逻辑板12V供电正常,3.3伏正常,接着测量其他的一些关键点的电压,发现VAA仅为1.37伏,VGHF仅为0.245伏,不正常,断电测量VAA, VGHF对地电阻,无明显短路和阻值变低。把逻辑板去右半部分的边条小板的排线断开,再测VAA升高到了16.8V, VGHF升到了32.98伏,此时观察屏幕的左边已能正常显示,故障点似乎已定位到屏幕的右边,但是用万用表在路测量右边小板的贴片电容无明显的短路现象,用胶纸贴住排线的VAA,装回排线,使逻辑板去右边小板的VAA供电断开,开机后测量VAA和VGHF又降为原故障值,难道是屏幕挂了!!!??? 还是逻辑板的电源芯片带不起负载?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谢谢大家!

网友:
问题还未解决,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断给Y供电的电路试试。侧边是Y。一般是Y问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给Y供电的电路试试。侧边是Y。一般是Y问题多点。

好的,我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
屏坏的几率高哦

网友:
路过学习,遇到修理的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B:
断Y或屏蔽Y应该还有希望、如果是内置的Y、就从COF线那边下手、一般在最边边的那个位置,断6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Y或屏蔽Y应该还有希望、如果是内置的Y、就从COF线那边下手、一般在最边边的那个位置,断6根

谢谢指点!请问是断开Y轴的供电吗?还是断开VGH, VGL这些电压?

网友C:
电视机终于修好了,把逻辑板到右边板的VGH断开,图像一切正常。

网友D(2020-06-11):
引用 网友C:
电视机终于修好了,把逻辑板到右边板的VGH断开,图像一切正常。

这样断开有点屏闪是怎么回事,能正常用吗

网友D(2021-08-06):
具体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