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9-04-21):
两块不触发的杂牌x58主板,触发针都有3.22v。电源绿色线电压没插的时候有5.3左右。插上了只有4.9了,正常的主板不不触发应该不会被拉低吧?求大神指导,会不会是IO挂了?还有绿色线是直达IO的吗?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以前修的X58 基本都是南桥坏导致不触发上电的·加焊不行 要直接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