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 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9-04-22):
先上个图 版号是 820-00138-A  找了下点位都是3662 的点位,位置有点区别,最后终于找到了是用的J145 的点位,,这个机器是接电0.01 有时有个0.03又掉到0.01 ,接口灯不亮,苹果修的不是太多没有什么经验,于是一一的查起走,不触发我就先查的开关电压-EC供电VBAT-...EC查完了又查桥的待机,这样折腾了一会儿。最后发现是PWM芯片51980 控制的上下管没得3.3V ,51980 的各路供电开启都正常,于是直接更换51980后OK .但是到此维修并没有结束,问题又来了:插上电自动上电跑马亮机,以为正常了,接屏确实也显示了,但是屏幕中间显示的是一个大的电池充电图标(没拍照)接口灯也不亮,难道还有问题?以为是东西没装完,于是全部装完后,现象一样,显示一个充电图标后有时是反复显示,有时是显示了后黑屏,要按开机键又显示充电图标。又接着拆机修,测接口第6脚有3.3 V。这个第6脚经过一个芯片后  转换成oneware 直接到EC ,测3.3v  正常啊! 难道EC 坏了?ONEWARE  没到其他地方直接到EC ,于是把ONEWARE 接的东西拆了,打对地阻值无穷大!EC 虚焊? 加焊2次,一样,于是下面一阵折腾 ,上机 OK  接口灯正常,自动触发进系统!

网友:
没明白大神!后面怎么捣腾好的!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看了半天不清楚!

网友:
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

网友:
看了半天,没有明白啥意思,

网友A:
意思是不是EC虚焊然后拆出来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不是EC虚焊然后拆出来重做?

应该就是这意思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经验上还可以,就是EC虚焊叻,拆下来重新值叻,可以正常 亮机叻。。。。

网友:
写帖子建议写清楚具体问题和解决方法   加分鼓励发帖  下次记得写清楚

网友:
内容没咋看,笑点34楼。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修的值得是学习一下

网友:
我反正最后没看懂,楼主讲了一通,最后是把它重新植株了吗?然后好了?

网友:
重新植球焊回去就好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修的值得是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动手技术很不错,芯片植球必成功.................

网友:
先是换的51980 ,换了后可以通电了,但屏幕显示充电图标,不能开机进系统,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最后查到 ONEWIRE 到EC 这边对地无穷大,最后是EC 重新植珠后正常

网友(2019-05-23):
多看看你们修苹果的,我拿到苹果脑壳疼。

网友(2019-09-08):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