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简单的小问题其实大毛病!

楼主(2019-04-22):
型号:华硕 A45V
版号:QCL41 LA-8224P REV:1.0
故障:屏线接口烧糊,开机红屏

快要下班的时候,同行拿了一台拆开的华硕A45V机器,屏线接口有点烧糊了

故障现象是开机红屏

同行说自己换过屏还是一样的这种红屏,应该是接口烧糊了导致的,接口能不能修,仔细看了一下接口,就和同行说如果要完美的话就要换接口和屏线,如果只要显示正常就飞线解决,同行说只要能正常显示就可以了,完美对他来说无意义,问修一下多少时间和价格,报价100元让他半小时来取,打发他先回去,拆下屏,拿出测试屏线板测试对地阻值

除了RA-,RA+是无穷大,其余都是332欧,肯定是屏线当中断线了,飞线吧!

飞完线,再次测量发现竟然还是无穷大,那就查一下华硕的点位吧!

这两个点是直接进入桥里面去了,跟着这个线路查了一下,发现当中没有断线

这时猜想可能原先就是桥空焊导致显示不正常,客户自己插拔屏线导致接口和屏线烧坏,于是打电话给同行说可能要加焊桥要加50元,客户同意维修,开干加焊下来后一测量PCH_TXOUT0-已恢复正常阻值,但PCH_TXOUT0+还是无穷大,难道还是加焊没到位,再次上BGA,这次推了一下桥,自信满满的拿下来,发现还是一样无穷大,难道桥底下断线了?拆桥吧,把桥拆下来,测量底下的焊盘到屏线接口完全通路,再测桥上面的点就是无穷大的,看来只能换桥了,再次打电话给同行,说桥也挂了,只能换桥,同行问了一下客户回复说换起来,以为已经六点多了,就让客户明天取机,拿了一个新的SLJ8E(死贵的桥呀)上BGA,这次下来以后终于阻值恢复正常,装机测试,我的天怎么还是红屏!!!

郁闷之极,又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难道屏也坏了?找了一个好屏上去不再红屏了,再次报价?客户还以为我搞事,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吞了,本想找个旧屏给他算了,同事提醒我这屏不能修吗?想想有道理,拆开看看

除了红线的阻值是451,其余都是336,这都是通往屏主控的

翻箱倒柜找到一个一样的碎屏,把主控拆过来,上机终于正常了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写到最后想问一下管理员为何我保存为草稿未完成的帖子你们就通过审核把它发表了呢?

网友A:
这个是没完成就发出来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的意思ra- ra+这组信号开路了,有两种情况可能;

网友B:
有了开端,发展,请问下高潮,和结局呢?

网友:
报废一张屏

网友:
又要使用飞线大法

网友:
会不会显卡也烧坏了。

网友:
什么原因能引起屏线烧糊呢

网友:
能发完就好了

网友C:
只有我看到了一半吗!没发完啊,想看后面的,楼主补发出来呗

网友:
想听,然后

网友:
个信号一般进桥,怕是桥坏了吧,新款机器二合一的桥就没得搞了

网友:
224p倒是独立cpu的,不怕

网友:
开机LOG很正常。。屏幕应该没问题。。。烧糊了应该是你同行搞出来的,主板应该还有问题,有的修一下了

网友:
这个桥都没有烧坏奇迹阿,,,真的厉害,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没有发完整哦,不知结尾如何???

网友:
哈哈哈  我喜欢这样写帖子的风格  这两根开路了  脸上OK

网友:
可以回帖补充完整

网友:
接口部分烧坏不要紧。  直接飞线到主板上。

网友:
显卡开路了,有没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完成就发出来了!!!!

不知为何保存在草稿里面未完成的帖子就被管理员通过审核发表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开端,发展,请问下高潮,和结局呢?

不知为何保存在草稿里面未完成的帖子就被管理员通过审核发表出来了

网友:
不知为何保存在草稿里面未完成的帖子就被管理员通过审核发表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我看到了一半吗!没发完啊,想看后面的,楼主补发出来呗

不知为何保存在草稿里面未完成的帖子就被管理员通过审核发表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没有发完整哦,不知结尾如何???

不知为何保存在草稿里面未完成的帖子就被管理员通过审核发表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我看到了一半吗!没发完啊,想看后面的,楼主补发出来呗

不知为何保存在草稿里面未完成的帖子就被管理员通过审核发表出来了

网友:
我看完整了,刚开始是红屏,楼主以为飞线解决,结果还是一样的,后来换完桥还是一样的故障,多次向同行报价,到后桥换好了,阻值正常了,装机还是红屏,又把屏拆开发现屏幕上的芯片坏了,换芯片好了,吭爹的机器

网友B:
那是不是可以说桥没有坏,只是屏幕的主控挂了?

网友:
修桥值BGA后,故障依旧,换屏后ok知道不能继续报价,没亏还是最圆满的,楼主技术也是满分呀

网友:
这个神器做的好,我也做一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反复报价,客户还真就认为你要搞事了...

网友:
屏要是没有修好的话 ,那还要自己贴块屏了,高手

网友F:
先是加焊桥不行,后换了个桥,然后又修了屏幕,最好修好,这种看似小问题,实则大问题,想问下你花了多少时间,收了多少费用?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
真的是一波三折,一一化解

网友G:
技术很好。你这样报来价格一会一个样子,到最后客户就不修了,还好能查出主控芯片坏,这个笔记本你修好挣不多吧

网友:
不过这种报一次价以报一次价的客户是会有很大的意见

网友:
快看吧 这么好的帖子 一会就加精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可以说桥没有坏,只是屏幕的主控挂了?

没仔细看帖,桥本体PCH_TXOUT0-和PCH_TXOUT0+阻值无穷大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是加焊桥不行,后换了个桥,然后又修了屏幕,最好修好,这种看似小问题,实则大问题,想问下你花了多少时 ...

差不多三个小时吧,飞线换桥加修屏收费260,其实不亏就万幸了,这种事情碰到了你一直不停提高报价,客户会认为你搞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很好。你这样报来价格一会一个样子,到最后客户就不修了,还好能查出主控芯片坏,这个笔记本你修好挣不 ...

应该说没挣钱,但报了两次价了然后还要加价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

网友:
屏线短路的问题,导致烧屏和南桥,我遇到过几次了,泪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开端,发展,请问下高潮,和结局呢?

灌水贴,鉴定完毕!已经完结了,还在问高潮和结局!

网友H:
我去    一波三折啊  要是我同行就开始骂我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去    一波三折啊  要是我同行就开始骂我了

所以换桥后还是红屏就不敢再报了,修屏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所以换桥后还是红屏就不敢再报了,修屏了事

维修就这样啊

网友:
象这样有这多的故障点,报价确实有点头疼,。。。。。。

网友:
现在搞维修还的是技术够用,要不就没法继续了

网友:
反复报价         还好没遇见难说话的客户

网友:
主控也会导致红屏啊

网友:
这种机器难就难在一次次的加价 实际上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不管是同行还是实际客户都会认为我们在搞事情

网友:
实力过硬阿楼主。

网友:
一个高电压过去,把两个主芯片都高挂了,看来换屏要谨慎阿

网友:
厉害了  好经验  有耐心有技术

网友:
你要转换一下思路,很少有人会往那方面想的,

网友J:
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这得加价。这么考研技术的活加少了都不行

网友:
技术没有的问题 厉害了 我的哥修主板 飞线,修主控  才报一百多 少   了点

网友:
现在维修真的难做,这么多问题楼主才收150,白菜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排线有问题

灌水是要被关禁闭的哦!

网友K:
如果不是你写的那么详细,肯定以为你再找事了,客户最怕的就是这样一个劲的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是你写的那么详细,肯定以为你再找事了,客户最怕的就是这样一个劲的加价

所以屏再有问题都不报价了,忍了自己认亏

网友L:
修机就怕修到这种问题,哪哪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机就怕修到这种问题,哪哪都有问题

报了三次价客户都同意维修了居然后面屏还有问题,接下来的问题也就只能自己扛了

网友M:
像你这样多次报价10个客户有9个客户不会修,当你换完桥后发现屏也是坏的时侯 如果这时客户不修了 要你恢复原故障 你前面所有的功夫白费,有可能还恢复不了原故障,我们这二次报价都是极限 ,你这整个三四次,我也是真佩服你的勇气

网友:
引用 网友M:
像你这样多次报价10个客户有9个客户不会修,当你换完桥后发现屏也是坏的时侯 如果这时客户不修了 要你恢复 ...

最终只报了换桥的价格,修屏并没让客户出钱,你没仔细看完

网友N:
我晕要是吹主控的时候不要烫坏背光板就完美了,这样一块黑的,客户很有可能会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晕要是吹主控的时候不要烫坏背光板就完美了,这样一块黑的,客户很有可能会说啊

隔热没做好,不是特别明显,可能是拍照角度的关系

网友:
结局如何,怎么没有最终结果呢,等你

网友:
只有我看到了一半吗!没发完啊

网友:
同样遇到过红屏的,就是排线断了,我运气好啊,希望看楼主后续啊

网友O:
最佩服你们2次3次报价的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最佩服你们2次3次报价的人了

你难道都没碰到需要多次报价的吗?这种问题只能修过来才知道,不可能上来就知道所有故障点了

网友:
遇过类似的故障,本来以是线问题,查到最后是芯片虚焊恰巧就这一个点虚了,加焊好的

网友:
这个信号一般进桥,怕是桥坏了吧,新款机器二合一的桥就没得搞了

网友:
估计南桥坏了,或线烧断了。。。。。。。。。

网友:
楼主耐心维修

网友:
是个帖子都要钱                              真心服了

网友:
老板水平还是可以的

网友P: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也是屏线接口进水。。。导致屏幕红屏最后也是换了桥才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谢谢分享,学习了谢谢分享,学习了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也是屏线接口进水。。。导致屏幕红屏最后也是换了桥才好的

我这个最后是修接口加屏线,换桥,修屏才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接换屏线吧  怕不稳定  当然这样飞线的话可以节约成本

网友:
给力 这应该查了很久吧

网友:
技术贴,学到了

网友:
最怕这种看似小问题其实多问题的机器,多次报价客户心里很不爽

网友:
厚屏还量啥呀,直接三板斧芯片换起来,没效果了再慢慢查

网友:
楼主报了几次价 有些客户是很反感的  我们都是修好了在报价

网友:
专业技术修机器就是专业,在难的故障都能查找出来修好他 师傅技术是扛扛的.

网友:
把烧坏的部份用刀片割断,再用飞线连接,焊点再用热熔胶固定下!

网友:
桥击穿了 。。。。。。。。。。。。。。

网友:
正看得津津有味,突然就要钱了!

网友:
昨天修到个LVDS短线 显卡下面掉点

网友:
这样的机器麻烦把

网友:
一般这种都会上烧下烧,烧一大把的东西

网友:
以前的机器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屏芯片会烧,然后就是南桥会烧

网友:
烧的东西就有点多啦,成本高呀,比较头疼

网友:
看标题 应该是 桥挂了

网友:
LVDS 信号的 问题吧 因该。。。。。。。。。

网友(2019-05-28):
你的意思ra- ra+这组信号开路了,有两种情况可能;

网友:
又要使用飞线大法,,,,,,,,,,,,,,,,,,,,,,,,,,,,,,,,,,,

网友:
谢谢分享了 ,付费的旧不继续看了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太牛B了!

网友:
后面没呢

网友(2019-07-02):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

网友:
没看完,不会是南桥烧了把。。

网友:
你这是爆改达人啊

网友:
直接换屏线不可以吗?

网友:
相当优秀! 技术到位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