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TFT19W80PS

楼主(2019-04-22):
接修一台显示器    高压保护换个电容   上电绿灯闪  拔掉屏线后绿灯常亮  再插上屏线显示正常  如果插上屏线再启动  绿灯又开始闪 5V实测4.96  绿灯闪时测屏供电为0.35-3.5  一直闪   拔掉屏线测4.96   请教大师怎么整  是信号板吗

网友:
换个电源高压板试试,这种可能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直接换5V,12V电容啊,不要只换一个。。

网友A:
多谢楼上指点  换了电容好了 挺奇怪的哈  驱动板也不用12v  而且屏用电也不多啊  就能引起不开机

网友:
换掉5V滤波电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把

网友:
现在欠费了,都不能签了,都不知道在搞什么的

网友B:
高压短路也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短路也可能的

高压短路不会拔了屏线开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上指点  换了电容好了 挺奇怪的哈  驱动板也不用12v  而且屏用电也不多啊  就能引起不开机

你搞错了吧?
5V负载主要就是屏耗电大啊!

网友:
主要查供电问题,看看是不是稳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排除法,外接5V到驱动板,看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