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400求助

楼主(2019-04-22):
左边打印不上,粉盒硒鼓都更换过,有大佬知道大概是哪里出的问题吗。

网友:
打印和复印都一样,上面黑色是让颜色浅的地方能显示的更明显

网友:
解决完毕是激光器的问题用酒精擦擦就好了

网友:
联想7400机子是兄弟代工的,激光器容易脏,应该是设计通病吧,需要拆机取出激光器后用酒精清洁激光器中的六角菱镜。

网友:
究竟清洗激光器的六角菱镜再试试                             我没修过  我同事是这样给我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