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 大电流

楼主(2019-04-22):
机器到手,接可调。5a大电流,心想这回捡钱了。拆机,通电,我靠,一切正常。突然想到一开始的时候电池没拆,就把电池又插上,结果果然大电流。那就好办了。肯定是保护隔离这块的问题了。烧鸡,发现这个管子发烫,拆下测量,开路。因为没有图纸实在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个啥管子,只能从旧板上拆了一个,装上,ok收工。点位图需要把时间改成2011年才可以打开的

K53SD 独显点位图.rar

网友A:
谁能告诉我,这个到底是啥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告诉我,这个到底是啥管子。。。

字面上看20A,P沟道,30V的mos管

网友B:
这个场管,一般保护隔离需要换一对,不然还是会死的

网友C:
好老的机器哦,AMD的机器是吗,,

网友D:
这样的一般不都是保护隔离的MOS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老的机器哦,AMD的机器是吗,,

是的。amd的老机器。没图纸,只能瞎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一般不都是保护隔离的MOS管吗?

应该是mos管。因为没图纸,所以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幸好有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os管。因为没图纸,所以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幸好有一模一样的

无非就是P N啦 装错了又不会烧机子2    再说是可以通过另外两个隔离管推测出来的

网友:
P管,就是不知道耐压耐流,为什么会烧呢?换了能返修吗?这个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场管,一般保护隔离需要换一对,不然还是会死的

没有吧  不需要换一对的

网友:
这种成对出现的管子 一般的料板都有很多

网友:
保护隔离管,坏了会导致电源和电池同时在的时候大短路

网友:
恩恩,确实捡钱了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