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m内屏无显 外接有显

楼主(2019-04-22):
板号:nm-a273  r:1.0
拆机发现屏线出腐蚀 没点位  找料板量阻值有个点短路

切断所以连接点发现CPU短路   这里基本是CPU挂了  以前换过几个这样的CPU还是有点经验的    找个料板拆了片CPU  刷原厂BIOS  完美亮机

提醒下现在换这样的CPU   必须再刷原厂BIOS

网友:
老司机们帮忙加点分  谢谢啦

网友A:
楼主你这换cpu的速度堪比换普通小芯片啊,这技术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换cpu的速度堪比换普通小芯片啊,这技术不用说了。

还行 换过有点经验吧  其实 跟换普通显卡没什么区别  就是带黑胶  处理注意点 其他没什么

网友:
楼主可以,遇到CPU挂的一般放弃了

网友:
真牛????????????。?船长得徒弟

网友:
不知道能够扛多久时间

网友:
黑胶CPU干得不错哦,我都没换过这个

网友:
佩服,拆換CPU看著好簡單,只要做過的才知道其中的艱辛。

网友:
大神啊,这居然都可以换,还是上了黑胶的

网友:
其实主要就是换cpu的价格高了

网友:
  断开连接点后, 直接给屏一个3V高电平,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换CPU多做就还可以熟练,但买到好的CPU还真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