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60E-I7 D5 开机掉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9-04-22):
这个电脑是真的勒摄K660E-I7开机掉电。。。。问题就在于BIOS

3.15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0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加点分呗。。。。。

网友:
是通病不

网友A:
这种不像蓝天有个专用开机芯片,那个爱坏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bios

网友:
最好多测试一下,防止返修。这种机器,一般是7002容易坏,这机器因为bios导致掉电的,我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像蓝天有个专用开机芯片,那个爱坏

那个好像直接改就可以了

网友:
我戏命师全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