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 DS2掉电

楼主(2019-04-22):
使用中突然黑屏,然后出现此故障,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一个,反复重启中

由于电压一直跳变,不好测量,短接Q37的1和2,测量Q39,Q38的3脚为5V,Q40的3脚,风扇转的瞬间,能测到0.9V,Q41的3脚,稳定的0V不变

这个电压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呢?什么情况下,这个电压会出来?

BIOS已经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
拆Q41,这是EN开启脚

网友:
同意楼上的,开启脚不行直接连接

网友:
使用中突然黑屏,大半问题在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