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微短

楼主(2019-04-22):
联想G480进水微短   进水位置在3 5V芯片  不怎么严重  清理了一下 还是短路  然后用烧机大发  南桥发烫  南桥坏了???      有点纠结  是换南桥先  还是换3 5v先

网友:
先排除短路的芯片 若是确定桥坏 先拆桥 修好待机 再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