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5040一体机电源用普通ATX电源改的该法

楼主(2019-04-22):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b5040一体机。

图1
现象是按开机键旁边的灯亮起,但是不显示。
拆开来,量主板所有电感无电压,并且紫线有5v,绿线被拉低,黄线12v没有。电源如下图:

图2

图3
只有8根线,3根黄色线12v,紫线一根5v,绿线1根(开机后会被拉低),黑线3根为地线,这个图3都写出来了,yellow是黄色,purple是紫色。这和atx电源的定义是一样的。
因为对于一体机电源比较陌生,加之想改一个电源可是线根本拔不出来,我削开报废的插头看了一下,插进去后进出都有卡扣的,不好弄,下班了,回去吧。
今天过来,又去同行那里拿一体机,是一样的型号,它是有时可以开机,然后掉电,有时和昨天那台一样,开机键旁边的灯亮,但是不显示。
心想,这个一体机的电源估计是好的吧,因为有时能亮机,兴冲冲的拆开,放到昨天那台一体机上一试,结果现象和昨天一样,心里有点忐忑,是不是有可能主板坏了,把好的电源给烧了。
翻看帖子,找到一篇如下:
网友的帖子链接
有人说可以改电源,有人说用恒流源19v可开机,我发消息给评论的人,可是他们没有回信。
看来还得靠自己啊。
下面是自己研究的将atx电源改成b5040一体机电源的改法,用来判断是否是电源损坏。
先从报废的atx电源上剪下一段和b5040电源接口一样的八孔插头:

图4 b5040八孔插头

图5 自己从报废的atx电源上剪下的八孔插头
就是从24孔插头的靠可拆卸的那头(包含可拆卸4孔)的八孔裁下。并且线剪断(留长一点),剥皮,扭一下,然后插到atx电源对应孔中。我的做法是绿线对应的线插绿线孔,12v对应的3根线插到ATX电源对应的黄线孔中,其中CPU供电的4孔中也有两根黄线。地线对应的线插地线的孔中,紫线对应的的线插紫线对应的孔。
如下图:

图六

图7
改完后装上,两台都可以亮机,并且OK。说明都是电源坏了,先和客户报价。亮机图由于不好拍摄,也附上一张吧:

网友A:
給樓主靈活運用廢插件代替一個讚。
但對樓主的檢測流程不認同。
上電後,檢測到綠線拉低,紫色5V,黃色0V,正常是直接拔電源接插件,再上電短接綠、黑,看電源是否正常啟動,檢測紫、黃的5V、12V是否正常。

网友B:
有的机型紫线是12v的 话说普通atx电源也装不进去呀 改装它纯粹为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給樓主靈活運用廢插件代替一個讚。
但對樓主的檢測流程不認同。
上電後,檢測到綠線拉低,紫色5V,黃色0V, ...

您说的可能是对的。
我知道atx电源是可以这样检测的。我听过台式机主板维修的课程。
但对于一体机六针插头不太了解。
另外一点,这样改后,可以判断主板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型紫线是12v的 话说普通atx电源也装不进去呀 改装它纯粹为测试吗

文中图3帖纸上已经说明了这个电源紫线是5v。
是啊,atx电源装不进去,纯粹为了测试。

网友C:
这个一体机的电源特别爱坏,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体机的电源特别爱坏,应该是通病了。

迅维网搜一下,很多朋友反映这个电源坏的,应该是电源的质量问题,是通病吧。

网友D:
没有这么复杂,直接接12V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E:
楼主的拍照水平有待提高啊

网友F:
我貌似很还没看懂,最好清楚的写出来如何对应插线。下次碰到就可以不用买电源测试了。随便搞个ATX 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G:
普通电源大。。。你这么装上?

网友H:
                                      这个电源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么复杂,直接接12V就可以开机了。

真的吗,只需要一组供电,那组5v纯粹为了待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拍照水平有待提高啊

您是说不清晰还是拍摄得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貌似很还没看懂,最好清楚的写出来如何对应插线。下次碰到就可以不用买电源测试了。随便搞个ATX 电源就可 ...

就是它原来的电源有8根线,分别是黄线3根,紫线1根,绿线1根,黑线3根。黄线是12v供电,紫线是5v电压,绿线也是5v,开机后被拉低。我不能剪断客户送修一体机的电源线吧,所以就自己做了一个头子,文中图5所示,为了插得上(因为每个孔里面是不一样的,就像ATX电源插主板接口不能反插,反插插不上一样),我从报废的ATX电源(24孔接口的)靠可拆卸部分(有个4孔的可拆卸部分)的那头(包含可拆卸部分)的8孔裁下。把这八孔的连线靠电源端剪下,使得八孔的线比较长。剥皮,扭一扭,把他们插到好的ATX电源的对应孔中(是在线的反面),只要和好的ATX电源线接触好了就行,如文中图6。具体做法是(说明:注意一点,插线不是看自己做的8孔头子的线的颜色,而是要看它对应到原来一体机电源线的颜色,原来一体机的八孔插头和自己做的八孔头子都能插好,8个孔是一一对应的,大家能理解吧?):原来一体机绿线孔对应的自己做的头子的孔引出的线插到好的ATX电源绿线对应的孔中(再说明一下,是插在原来线的反面,图6我想大家能看得清楚吧),原来一体机电源黄线(12v供电,有3根)孔对应自己做的头子的孔引出的线插到好的ATX电源黄线孔中,也可插到好的ATX电源CPU供电4孔插口中的两根黄线孔中(也是12v,大家应该清楚吧)。原来一体机电源地线孔对应自己做的头子的孔中引出的线插到好的ATX电源地线(黑色线)孔中。原来一体机电源紫线孔对应的自己做的8孔头子的孔中引出的线插到好的ATX电源紫色线对应的孔中。就可以了。我如果还没说清楚欢迎各位师父发问。

网友I:
买一个才几十元钱啊,再说ATX装不进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貌似很还没看懂,最好清楚的写出来如何对应插线。下次碰到就可以不用买电源测试了。随便搞个ATX 电源就可 ...

就是它原来的电源有8根线,分别是黄线3根,紫线1根,绿线1根,黑线3根。黄线是12v供电,紫线是5v电压,绿线也是5v,开机后被拉低。如果能有个报废的客户一样的一体机电源,那就好办了,直接将这个一体机电源的接主板的电源线剪断,八孔插头的线留长一点,剥点皮,扭一扭,插到好的ATX电源对应颜色(他们颜色和电压对应规则一致)的孔中(是插到线的对面,如文中图六所示),只要保证接触良好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一个报废的一样的一体机电源,那我们就要做个八孔插头,做法是剪报废24孔ATX电源插头靠可拆卸的4孔一侧(含此四孔)的八孔(试过了,插得上),然后如上剪线,剥皮,扭一扭,插入对应孔中(这时因为自己做的八孔插头颜色和客户送修一体机电源接主板的线颜色不一样,也就是颜色不代表电压大小,就要对照客户插主板的电源线颜色了)。如果我还没有说清楚,欢迎各位师父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普通电源大。。。你这么装上?

是装不上啊,但可以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如果发一个电源过来试不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源不贵的。

100元左右吧,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价格。

网友:
关键是怎么放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买一个才几十元钱啊,再说ATX装不进去啊

不是没有现货吗?装不进去不要紧,可以测试电源好坏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放进去,我说了要这样改好拿给用户吗?

网友J:
老早就改过一个 。这个电源确实容易坏。

网友K:
现在 联想的电源 好恶心 都用特殊的接口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到这样故障修修试试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老早就改过一个 。这个电源确实容易坏。

您是怎么改的,我的方法和您的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 联想的电源 好恶心 都用特殊的接口

一体机好像如果不是组装的,都和普通台式机ATX电源接口不一致。

网友:
发帖不容易 支持一下 辛苦了哦 辛苦了哦

网友J(2019-05-22):
引用 网友L:
您是怎么改的,我的方法和您的一样吗?

不是改了电源,是改了二根线!用普通电源测试是不是电源问题。
下午手机app 打不开拍照功能,就没有上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般这种电源是不开机的,这种能开机不显示的第一次见

网友M:
通病电源了            平常就备着                          ·

网友N:
感觉这样好麻烦,而且这样子改起来电源也放不进去,如果只是为了测试一下也太费功夫了,这个电源坏了一般紫5V就没有电了,要么短接绿线电源没反应

网友O:
这个电源不可以强制拉低测试吗,不过这个电源坏的全是很多,我家至少2箩筐

网友P:
楼主的理论是错的,然后实际操作也厉害的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改了电源,是改了二根线!用普通电源测试是不是电源问题。
下午手机app 打不开拍照功能,就没有上传 ...

如果是这样可以的话,就省事多了,下次也试试,至少不会烧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M:
通病电源了            平常就备着                          ·

说明您的维修量可能比较大。我们没有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感觉这样好麻烦,而且这样子改起来电源也放不进去,如果只是为了测试一下也太费功夫了,这个电源坏了一般紫 ...

我遇到的是紫线有5v。下次也短接绿线看看有没有12v来判断一下电源是否坏(没12v一定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电源不可以强制拉低测试吗,不过这个电源坏的全是很多,我家至少2箩筐

您的维修量很大呀,家里放这么多坏电源是想维修好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理论是错的,然后实际操作也厉害的很呀

理论哪里错了,请明示,另外后面一句是夸人还是骂人,用了一个“也”字。就理解为骂人吧,勉励自己。

网友(2020-06-20):
来自
一体机第一次开机没有视频信号 关了第二次开机就有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0-07-27):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体机的电源特别爱坏,应该是通病了。
这个电源容易坏是通病。不开机 掉电基本是它坏了。

网友:
正常电源好像装不上

网友(2023-06-10):
体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