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0 G1 板号12241-1进水待机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9-04-22):
没分需要图纸,发个帖子,写在个人可见日志里的,我转过来了。修好差不多有一个月了,记不清了。无返修。
客户拿来说从键盘那里进水了。拆机发现硬盘接口那里进水,正好是待机电路部分:

上图已经是被我处理过后拍的。
插可调,待机电流0.16左右,有短路:

然后我摸待机芯片发烫,接着测了一个待机各电压与阻值如下:
pwm3v 阻值:127    电压:0
pwm5v 阻值:437    电压:0
ldo3v 阻值:450    电压:0.66
ldo5v 阻值:22     电压:1.75
待机芯片是RT8223,直接将RT8223拆下, LDO5V 阻值变成525 其它阻值无变化 ,看来待机芯片坏了。
更换待机芯片后,PWM 3,5V和LDO 3,5V都正常出来了。
但此时待机电流还是0.16左右。
但这个电流跟之前不一样。之前一插待机就是0.16.
这次是电流先0.09 0.11 再跳变的0.16的
这是自动上电?但我量PWM 3V阻值只有六七十,有时八九十(其实这是正常的)
我觉得还是有短路的地方,进水没这么简单,只烧了待机芯片。
然后摸整板,只摸到桥发烫。可千万别是桥坏了。
然后3.3V烧机:
>>>>>>>>>>>>>>>>>>>>>>>>>>>>
用3.3V,但这里有个现象,如果限流1A的话,电流会达到1A,并且电压会拉低到
1点几V。
但是继续加大电流,发现电压恢复到3.3V了,并且电流只有0.23这应该是正常的。
所以大概判断桥没有短路。
至于限流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很清楚。
>>>>>>>>>>>>>>>>>>>>>>>>>
后面发这个电流不是很固定的:
上可调,电流是0.07然后跳到0.11现在。
这应该是自动上电了?这个电流只是上电没完成的电流,并不是有短路?
所以我按开关,发现电流可以掉到0.07然后又上到0.11
并且按钮开关指示灯是常亮的。
所以直接测了EC的SLP_S4。有3.3V。并且我按开关,桥可以拉低这个电压的。
所以判断应该是自动上电了。
按时序查,看到哪一步,把断电的路修起就可以了。
发现内存供电没有,条件正常,芯片损坏,更换出内存供电,但还是一样。(PS:这个芯片焊了很久,以为吹坏掉了,工具不是很好,确实,后面发现此风枪被里面玻璃片碎掉,堵住了一些风口。
但我试着通电,没想到,电压还出来了。)
内存供电出来了,但不显,还有电压未出来:
这时有两个方向,一测主板主供电,内存,桥,总线,CPU等。二测各路转换电压。
看转换电压:U3601 5V_S5->5V_S0 有
U3602 3D3V_S5->3D3V_S0 有
U3604 1D35V_S3->1D35V_S0 这是内存供电,1D35V_S3被我修出来了,应该也是有的。
PU5102 1D5V_PWR1 有的。这个电压经PG5106变成1D5V_s0
PL4801 1D05V VTT有的
然后CPU供电无,VR_ON无,U3701控制各供电PG产生。
U3701:

测得一个3脚0.85,一个5脚1.5。拆掉后。
电流跑上去了。
然后测得3脚1.1V,好像还是不正常。
但是PG有了,外接不显,内接显示了
然后查到,3脚1.1V,有一个电阻R3708 是0D675V_S0。内存供电芯片产生的,供电只有0.28V
有断线?
不然怎么能亮机。
但是实测没断线,这个电压确实不正常。
但是可以亮机。我估计还是芯片换得不好的原因。
但是不知道是风枪还哪里的原因,这个芯片不好换。也不好找。
我以前换QFN很容易的。
所以如果正常的话,我就不管了。
亮机图:

>>>>>>>>>>>>>>>>>>>>>>>>
然后发现不稳定,时显时不显。
难道是0D67V_S0这个电压引起的话,没有芯片更换了。(这个电压也是内存供电芯片产生的,内存VTT电压)
我只能用二级管接内存供电,利用二极管降压特性,得到一个0.62的电压。

然后还是不稳定。
难道是PG提前出来导致的不稳定?因为这种情况,我在台板上见过
所以将U3701芯片补上去,让信号时序正常起来,但还是一样。
到这里感觉修不好了,没思路了。(我文字写的简单了,实际修起来,还有很多过程没写出来)
>>>>>>>>>>>>>>>>>>>
最终不亮的时候拔适配器的时候发现亮了一下。
碰到屏线了,一下子反应过来了,再次开机,手碰屏线,就不亮了,再碰又亮了。
原来是屏线问题。主要是进水的影响判断,谁会想到屏线还有问题。
网上订屏线,屏线到后,OK,装上很稳定。多次合上屏再开,测试均正常。
说真的,能修好,真不容易,当时觉得都修不好(主要是时间和配件等问题)

网友:
过程曲折,条理清楚,辛苦打这么多字,够诚意,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