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cq42插电源不上电

楼主(2019-04-22):
HP cq42/广达AX2

AMD双桥架构,客户报修故障:开机不显

拿到板子发现压根就不能上电。几经折腾确认有双重故障:
1.插电源不上电
2.开机不显

AMD双桥架构,

单用电池可以上电,但插上电源就不行了,可以正常充放电。。。

一时间没什么思路,那就对比测试,按不触发修好了。

插AC:待机0.006,亮白灯,貌似待机ok。
测测看:发现待机3,5v都有了,但是没有VDDCR_11_S
这个有点反常,纠结了半天。
修好后发现这个1.1v待机确实没有。

测量过程省略。。。。
最后发现bios波形不对,
DC波形大概持续了5s左右
而AC下却一直有波形,也就是说EC配置失败。
so,直接,不用怀疑。
刷完后AC可正常上电,至于这机器开机不显那就更没什么技术含量了:显卡虚焊

忘了拍张亮机图。。。

好穷,发个帖混点分。新手借鉴,老鸟勿喷。

网友:
刷BIOS  和显卡虚焊  学习了

网友:
用波波修机就是快

网友:
示波器还不会yon

网友:
支持楼主。   好经验,  AMD 的机器修的少。  所以 经验不多, 主要是显卡 和桥。

网友:
这种问题能想到是BIOS很牛逼  没有维修思路的时候  刷一下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BIOS有问题,电池还能触发上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问题,电池还能触发上电吗?

同样的疑问,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问题,电池还能触发上电吗?

能呀,是不是很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