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4.2主板最新版本bios:F1KT74A

楼主(2019-04-22):
原BIOS F1KT70A,已刷新成功。刷新后F1KT74A。

网友A(2019-09-12):
我这个刷新不成功。显示BIOS更老或者项目ID不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刷新不成功。显示BIOS更老或者项目ID不匹配

更老的BIOS,要先升级到F1KT71A,然后才能再升级到F1KT74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老的BIOS,要先升级到F1KT71A,然后才能再升级到F1KT74A。

不是我那个更老,是要升级的文件比现有的文件更老。
你更新成功的是什么机型?我的是联想启天M435E

网友:
你们那些说更新成功的是什么机型?我的是联想启天M435E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更新不了,恳请各位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更新不了,恳请各位指教

我升级成功的是联想启天M4350,升级前BIOS是53,时间是2013年的。你要先确认下主板型号是否是IH61M vre4.2的,然后再看看BIOS的版本号和时间,F1KT74A是2018年出的,版本号和时间比升级的高当然就不能升了。如果低的话,可以先升级F1KT71A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升级成功的是联想启天M4350,升级前BIOS是53,时间是2013年的。你要先确认下主板型号是否是IH61M vre4. ...

谢谢鬼谷子先生

谢谢鬼谷子先生!
我查看了下,现在的Bios Revision level 已经是F1KT74A了。这么说是已经升级成功了,可能我急急忙忙的,升级成功了也没看见。
但是,集成显卡仍然无法亮机,只能用独立显卡。本来升级BIOS就是为了修复集成显卡的,还是没有达到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鬼谷子先生

好像集显核心是在CPU上,你可换CPU一试。我曾遇到过ih81m的板子,集显不亮,换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集显核心是在CPU上,你可换CPU一试。我曾遇到过ih81m的板子,集显不亮,换CPU就好了。

换了CPU试了试,还是不行。
看到论坛上说,可能是R10,检查了R10,也不是。还有的说是南桥的问题,南桥不会检查。

网友:
下个试下,不知可刷否

网友(2019-12-13):
怎么运行不了执行文件

网友:
首先感谢大神,技术分享!
刷新成功了,第一次开机型号和序列号没有,现在这是我手动写进去的。
现在这个版本Bios是否能支持22纳米CUP?   再次感谢!!!

网友(2020-02-12):
都不知道要下载哪个版本了。

网友:
想问下是否支持3代CPU。

网友:
DOS下的BIOS啊,以为是要用编程器直接刷的

网友(2020-04-05):
以为是要用编程器直接刷的

网友(2025-03-30):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