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v300120G固态硬盘不认盘

楼主(2019-04-22):
如题,主控是SM2256K  AB 开卡出错 是哪里没弄好,请大师指教

网友:
用镊子短接,识别了断开镊子,这样焊上不行吧                   :              :

网友:
短接过……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我把它焊下来用镊子短接还是不行,我怀疑是固件没找对,对着上面的字母也没有一样的

网友A:
好了,刚才修好了,固件没找对,这次固件对了一分钟就成功了

网友:
厉害啊,我就折腾过一次固态,后来放弃了,资料太少找不到

网友:
要找一样的量产工具吧

网友:
软件不对  我不晓得有软件没有。。。。。。。。。。

网友:
CLOCK  改为 380MHZ  试下。或者 换个固件试试。。。

网友:
看颗粒型号,有的假颗粒难搞,慧荣的有资料才好开

网友:
楼主的硬盘应该是假金士顿,,找对版本就可以开了

网友:
固态硬盘接触的不多,曾经看别人弄过,用的PC3000.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
我弄过好多次,都成功了,都非常好用,都改成512了

网友:
山寨金士顿,基本是颗粒选的不对。上次刷个sf2281搞好几天

网友:
楼主 牛逼  我遇到这种情况 基本上都是放弃了 不会折腾它了

网友:
我也收了一个,抽空搞一下试试能用不。

网友:
修固态  有难弄  又收不到多少钱,伤心啊!!

网友:
这个是一直短接的吗?虽然没有弄过,不过有些山寨的都是短接,识别了就断开

网友(2019-05-23):
引用 网友A:
好了,刚才修好了,固件没找对,这次固件对了一分钟就成功了

可以发我一个这样的软件没有。。。。。。。。。。。。。。。

网友:
这个假固态了 ,    版本不对  这个假固态了 ,    版本不对

网友:
楼主的固件可以传给我一份吗,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B:
我昨天也弄了一个不会开卡,给人家发了18.8人家教我的。

主控2256K,才可以用这个工具。第四步  是短接ROM条线那个铜点,人家教我插入前短接,识别了就不用继续短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弄了一个不会开卡,给人家发了18.8人家教我的。

没看到第二页楼主已经搞定了,这个我也编辑了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备用。我开的是金士顿1517 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第二页楼主已经搞定了,这个我也编辑了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备用。我开的是金士顿1517 假货

谢谢回复,我也是第一次开卡就遇到假的金士顿,难怪刷了好多次才成功

网友(2019-07-04):
多希望遇到块坏固态,实习一下

网友:
先清空再开卡,工具用P0901A这个好开

网友:
看看flash识别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