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台联想Y500不加电的机器 已修复

楼主(2019-04-22):
接到一台联想Y500的机器 版号是LA-8692P,机器来时不加电,拆机后测量公共点没有电压,公共点也没有短路继续测量,VIN是19v,P2是19V,P3是0V, 2个场管PQ57 PQ58的 G级是19V 第2个场管没有导通 保护隔离不过,正常情况下  2个场管的G级应该是8V多,G级应该小于S级才对,测量保护隔离的2个场管也没有发现有明显问题。
测量充电IC24737   20脚 19V正常 6脚2.7V正常 16脚 6V正常,测试5脚ACOK时 遇到了一点难题,本来以为这个ACOK应该是高电平的,经过查资料才知道这里是低电平,这个ACOK变换为ACPRN控制PQ65B输出了3.3V一路作为ACIN给到EC的  ACIN脚   另一路作为PACIN给到了PQ63B来控制保护隔离的导通,现在测量这个PQ65B只输出了2.4V,而且这个2.4V通过电阻后到EC,EC那边只有1点多V了,感觉这里就不对了把。断开这个电阻后测量PQ65B就输出变成3V了。测量PQ63B第5脚那一端也是3.3V了,难道是EC坏了吗?好像没怎么碰到保护隔离不过是EC或者BIOS引起的呢。干脆拆下了保护隔离的第2个场管直接拉了一个19V过去  按开关 可以开机,这样的话EC应该没坏啊,干脆换2个隔离场管试试把。。结果一换 就好了。。。看来还是隔离场管内部性能不良引起的保护隔离不过,我觉得应该是第2个场管坏的几率大一些,写出这些来 感觉也没什么很好的经验,因为我也在学习阶段,感觉同一个芯片用在不同的电路中,针脚的定义有时还是有轻微不同的,有大神看到了希望跟我说说 明明是场管性能不良引起的保护隔离不过,为什么EC那边的ACIN脚电压变成1V了呢

网友:
我修道过 隔离不通场馆坏的 基本都是24V驱动的 N沟道

网友:
这个板修过很多了 只要充电芯片这边条件正常,隔离管控制级电压不正常大多都是管子坏引起的,特别是后级大短路最可能引起。

网友:
修好的毫无道理.g级电压呢

网友:
查的很仔细

网友A:
仁宝的点火回路   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在修   说实话没看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
经典电路,看来理解得不咋好
充电芯片都有引脚定义在了,还查啥资料,ACOK不同于带杠的ACOK,理解不了反推ACIN PACIN的产生总能看懂吧。

网友:
BQ的充电芯片。  除非进水。 一般来说芯片的条件都不会异常。。要么公共点短路。 要么隔离管坏。   还有就是控制隔离管G级相关的坏。   基本很少有其他问题

网友:
楼主基本上了解了隔离电路原理了,不过还是要多练多看看,总感觉欠一点火候。不过这样也不错了,能修好赚到钱就是好鸟。

网友:
场管性能不良引起的保护隔离不过,为什么EC那边的ACIN脚电压变成1V了。确实有点疑惑。

网友:
又是几百大洋到手,搞好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
保护隔离是这款板子的一大故障点

网友:
这款机器问题多 收藏一下 希望遇到了 对着修 不耽误时间

网友:
同志仍需努力,修好能赚钱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点火回路   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在修   说实话没看明白你在说什么

像你这样说的话,理论搞不懂,机器就不用修了?支持楼主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非常实用,好东西,谢谢分享。非常实用好东西,谢谢分享。非常实用

网友:
是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充电芯片条件满足基本上都是场馆坏或G极控制电路相关问题

网友:
这种有时候加热一下就可以知道

网友:
这种我基本都是先换两个隔离管子在往后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