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M11HM不定时黑屏维修

楼主(2019-04-22):
    今天接修一台创维32M11HM,开机一切正常,使用十几分钟没有出现黑屏问题,拍打一下电视机屏幕就无显示了,在连续拍打下图像时有时无,在无图像的时候仔细观察屏幕,借助手机灯光能够隐约看见图像,问题应该出在背光上面,初步判断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客户说在使用的过程中不定时黑屏,但声音正常,黑屏一会也许就好,有时候黑屏很长时间都不恢复正常,气愤之余用手拍打电视机又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持续时间不长,需要不定时拍打电视机才行)
    先拆机,打开后盖之后观察主板与电源高压一体板之间的所有排线,以及屏线,灯管线,都没有发现异常,当把电源板拆下观察背面时发现,电源板插针接口处的(on/off与ADJ)虚焊了,重新补焊后试机正常。
    主要是由于背光开启虚焊接触不良,造成电压时有时无,所以屏幕才会黑屏(无背光)。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把故障描述的非常详细!

网友:
呵呵,这是捡钱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