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A 充电灯一直亮着

楼主(2019-04-22):
有个华硕S400CA 充电指示灯一直亮着黄灯,机器能点亮就是有时候会点不亮,查了AC_IN_OC# 为底电平正常。 ACOK 为3V 充电芯片是BQ25  换了AC_IN_OC#的排阻和写过BIOS 换了充电芯片和EC都是一样,是不是还差那个信号没有查到,请到家指教一下。

网友:
那个ACIN有个#号 如果适配器接入 它是低电平的 那么说明它是正常的

网友:
没点亮时肯定有信号或电压没出来

网友:
机器点不亮的时候电流多少,是不触发还是点不亮

网友A:
楼主:ac_in_oc#有个#号,它是低电平的 那么说明它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ac_in_oc#有个#号,它是低电平的 那么说明它是正常的

是的
问题是他就是一直亮黄灯,低电平赢就是代表外电源接入了

网友:
我记得这款机器。EC 容易坏。可能是EC 程序引起的

网友B:
正常的吧我记得不上电池这个灯都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吧我记得不上电池这个灯都会亮

是充电灯哦,去掉电池接口哪里都还有电呢

网友:
貌似这个主板不装电池 充电灯也会亮哦

网友:
                            LZ修好了 么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