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苹果一体机A1311可以换开关吗

楼主(2019-04-22):
如图,这个可以换吗,都拆不下来

网友:
可以换的!特别好换啊!

网友:
很好换啊,粘住的,可以扣下来,

网友A:
可以换  先慢慢拆下来

网友:
哇版主这么多啊,不会这按键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B:
双面胶粘上去的,用吹风机吹热微微烫后滴酒精在上边,小刀慢慢顶上翘起一角后,继续滴酒精用拆iPad玻璃的硬卡片铲进去很快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面胶粘上去的,用吹风机吹热微微烫后滴酒精在上边,小刀慢慢顶上翘起一角后,继续滴酒精用拆iPad玻璃的硬 ...

   谢谢师傅,          我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  先慢慢拆下来

                  这个哪里有卖,淘宝好像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哪里有卖,淘宝好像没有呢

我记得结构和普通的A1278的开关按钮差不多,按钮盖子也是透明胶粘上去的,滴点酒精后撕下来清洁掉里面的积碳粘回去,再确认连线没断,测试一下就工作了,可以不用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