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电脑插拔USB设备时屏幕会闪一下屏同时屏幕颜色也有变化的操作方法

楼主(2019-04-22):
用户在win10系统里使用注册的微软用户名登录后在插拔USB设备时屏幕会闪一下屏同时屏幕颜色也有变化,闪完屏后正常显示,重装系统无效,设定本地用户没有问题,故障图片如下。

解决方案

设置-轻松使用-听力-音频-以可视化方式显示音频警报-选择可视通知通知提醒的显示方式-没有可视提醒解决方案

微信 yangyang51241

网友:
账户登记信息为聋哑残障人士

网友:
这也也行吗

网友:
还没注意到这一块,以后遇到就好搞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还没注意到这一块,以后遇到就好搞了拉链

网友:
微软这功能对普通用户有点鸡肋。还没注意到这上面去呢。

网友:
又多了一个知识

网友:
这个功能确实有点鸡肋,对于耳聋患者实际不大k

网友:
这是技术交流的维修

网友:
emmm从来没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受教了,以后再遇到,会按照这样解决。

网友:
系统版本问题吧

网友:
呵呵,真是不错,学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