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键盘改有线鼠,萌新大佬们帮帮我吧

楼主(2019-04-22):
无线鼠标键盘改有线,萌新大佬们帮帮我吧
以前买了一套新贵无线套,不好用就一直放着没用,收拾屋子翻出来,想卖了也不值几个钱,于是就想DIY改成,有线的用。不知道怎么改,翻了以前的帖子,也看不懂,求大佬帮帮忙
两个摄像头拆了,取有用的零件用

网友A:
原来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想法,还拆开鼠标研究了半天,除非鼠标或键盘芯片预留了USB的二根信号线才能改,而且还要改供电,因为一般无线鼠标或键盘里面只有一颗电池1.5V,你还要将5V的USB供电改成1.5V才行,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想法,还拆开鼠标研究了半天,除非鼠标或键盘芯片预留了USB的二根信号线才能改,而且 ...

已经买1n4007了,准备改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想法,还拆开鼠标研究了半天,除非鼠标或键盘芯片预留了USB的二根信号线才能改,而且 ...

已经买1n4007了,准备改供电,现在就是找不到数据的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想法,还拆开鼠标研究了半天,除非鼠标或键盘芯片预留了USB的二根信号线才能改,而且 ...

应当串几个1n40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想法,还拆开鼠标研究了半天,除非鼠标或键盘芯片预留了USB的二根信号线才能改,而且 ...

电源已经搞定,很稳定,真的是像你说的,就是两根数据线不知道焊哪里,没有预留的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