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EC程序怎么刷

楼主(2019-04-22):
现在的板子上的ec都开始带程序了,淘宝上买的剪板的ec一般都比较贵,论坛里也看到有人刷ec程序的,具体是怎么刷的都是一笔带过,没有具体的过程也没有讲用什么程序,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谁具体了解的讲一下,或者说用的是什么工具,就像我们刷BIOS一样,有个座子可以用,那ec有座子吗,或者用什么样的板子飞线刷,我的编程器有两个,一个是tl866cs还有一个是rt809h,用哪个可以刷

网友A:
你都有了RT809H,难道不知道这个可以在线和离线都可以刷?

网友:
马克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直接买不贵的。

网友B:
809h吧  常用的ec基本能刷了 虽然不是特别完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9h吧  常用的ec基本能刷了 虽然不是特别完美

这个是怎么刷呢,还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D:
部分型号可以用RT809H刷。刷机软件里面选定型号后下面会提示一个论坛链接,里面有教你怎么刷的。
座子是有的,但很贵,而且不通用的,比如MEC1633的座子600元,IT858X系列的580元, NPCE288的又580元。
个人自用不划算,一般是简易转接板或者飞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怎么刷呢,还需要什么工具

tb买简易转接座  或飞线 或借用键盘接口 在线刷

网友:
一,拆下用专用转换板或弹跳座离线刷。二,在线飞五线刷。三,有的笔记本Ec从键盘座刷。。。具体步骤有编程器再学吧

网友:
809F  809H都可以刷

网友:
我有809f,不过还没刷过,

网友:
你都有了809H了,不会刷?软件更新与驱动,操作说明,EC刷写教程官方http://www.ifix.net.cn/forum.php都有详细介绍。

网友:
用简易转接板,专业座子太贵了

网友:
809h加转接的小板

网友:
809F和809H加简易板都行,就是809H贵性价比差点而已,钱不多买个809F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有了RT809H,难道不知道这个可以在线和离线都可以刷?

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求助的啊,请问怎么刷,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部分型号可以用RT809H刷。刷机软件里面选定型号后下面会提示一个论坛链接,里面有教你怎么刷的。
座子是有 ...

谢谢,本来想着座子不贵的话直接买座子,现在看来不划算了

网友:
这个是雷神911 的ec,有谁刷过it8987e的程序,想把里面的程序备份出来然后刷到另外一台上面,图片里的线怎么应该怎么飞,还有编程器上的脚位怎么看,这个ec实在是没搞过,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部分型号可以用RT809H刷。刷机软件里面选定型号后下面会提示一个论坛链接,里面有教你怎么刷的。
座子是有 ...

IT858X系列的580元, NPCE288的又580元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一个这样的简易转接板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