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图t8s不开机,刷机能出端口,却不能刷机求解?

楼主(2019-04-23):
美图t8s不开机,刷机能出端口,却不能刷机求解?
不开机

网友:
换个硬盘刷机看看

网友: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驱动不对,然后考虑其他软件和杀毒软件的影响。最后你看你的平台刷机包对不对。

网友:
美图售后有官方包工具 问他们要一个再试试

网友:
刷机提示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