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43键盘失灵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23):
一台15-3543的本子,无论是外置键盘还是内置键盘,全部都是一样的问题,进BIOS正常,无论是进PE还是进正常的系统,都不能用,鼠标就正常,所有USB接口都正常,连接U盘或者鼠标都行,看到有坛友说遇到过触摸板的问题,已经拔掉了触摸板,还是一样的问题,系统已经重新安装了,还是不行,实在是没有头绪了,哪位高手遇到过,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直接换EC基本都可以解决

网友B:
    查下键盘接口供电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EC基本都可以解决

这个机器是单芯片的,换芯片倒是能换,也有BGA焊台,就怕一但不成功,又折腾了,现在维修很少做了,焊台差不多两年多没有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键盘接口供电正常 ?????

键盘控制芯片吗?

网友:
  对,迩查下键盘控制芯片正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