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70e纬创代工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9-04-23):
今天在实地108期班领到一片是纬创代工的板子Hm65平台联想E570e感到很开升。

首先观看全板有明显焊接痕迹,COMS管子旁的C6003电容被装成2r2电阻,果断一烙铁拆掉。

然后打值公共点对地值正常468,打值3V和5V电感。发现3V电感对地值短路为0,果断查找发现3V后极滤波电容被连锡了。就是下图左上角也是一烙铁戳开 OK不短了。

出于小心再对线性3和5v打值发现5V线性短路,拆下滤波电容看见有铜线在下面,果断铲掉在把电容装回去。目前感觉正常。
接着对全板电感打值无一短路点,直接上电发现公共点短路19V被拉低到0.8左右。

经过一顿测量发现隔离管前端防静电二极管被故意装反..............无语了,心中一万个K.....,拆下调换方向,再上电公共点正常了!

测量待机PWM输出3V和5V正常 内存1.5V正常 DDRVTT0.75V正常 总线供电1.05V正常 vccpll1.8V正常 VCCSA 0v CPU0V 集显0v

由于没装CPU,因为CPU电压比VCCSA后出,所以再修Vccsa发现VDDP和VDD之间的电阻pr4801被人为拆除了,自举升压脚的PR4803保险电阻也被摘了。

果断直连0欧的焊盘和另补上2.2欧电阻。OK vccsa正常输出0.9V 装上CPU和内存  开机一路跑马亮机。

熟悉的LENOVO联想LOGO已出现在大众面前。哈哈!

网友:
这个板子有点脏啊,都是没修理完不清理的吗

网友A:
这个同行也忒损了......

网友:
修好就完美。。。。。。。。。。。。。

网友:
这么多问题 修的不简单  辛苦了 辛苦了 是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的多大恨啊!这多手脚。报个基本价修就可以了,报高了不修还要花心思做手脚

网友B:
兄弟们,这是培训班的练习题吧

网友C:
这个板子应该是客户不修了。才被搞的

网友:
思路清晰,果然是高手

网友:
这故障得花多大时间布置,真是下辛苦啊

网友:
那个同伙设的故障,

网友:
这是培训班安排的练习题!能搞定证明技术已经很熟练了!

网友:
人为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行也忒损了......

神tm同行,你看贴没有?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应该是客户不修了。才被搞的

能不灌水好好看贴不?这是老师设置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们,这是培训班的练习题吧

感觉也蛮像是,正常这这么多的人一点心理变态!

网友:
实地都是这样考核你们的吗? 说实话不沉下心来修真的会崩溃,这些故障真的让人头疼
楼主技术是相当不错啊 ,火眼金晴啊

网友:
老师有点,下次你比他更坏,搞个19V全板一拖交作业修不了。

网友:
恭喜又一位大神将要出山了!看来实地就是名不虚传啊!

网友:
坏的东西不少 修机就得一步一步来 有时报价还真不好报

网友:
思路清晰,比我当时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