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带“黑胶”的尾插,如何快速更换

楼主(2019-04-23):
故障机:vivo x9不充电。尾插是用牢固的黑胶包裹。
非常不好去除。有时候方法不恰当,会花费很长时间,而且不小心就容易把尾插排线弄坏。
维修过程:先用尖的烙铁头除去一部分的黑胶,一直到露出焊脚。这是第一步?

然后我们换用刀头的烙铁头。

把尾插头垫在我们常用的手术刀的刀柄上。这样好弄。

有热风枪支架台最好,没有的话就一只手拿热风枪,我的是快克858开到230度,另外一只手拿带刀头的电烙铁,
加热。慢慢动几下。
然后整个尾插就会掉下来。
维修结果:换新的尾插上去,OK

 会员0元2022-11-21 22:44

网友:
焊脚有胶的很是烦人 新会员第一条留言留给你啦

网友:
方法学到手  还得练几次  眼高手低

网友A:
X9尾插有这么麻烦么,我是夹子固定住排线2008风枪330度镊子在黑胶正上方戳刮,全程要不了一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X9尾插有这么麻烦么,我是夹子固定住排线2008风枪330度镊子在黑胶正上方戳刮,全程要不了一分钟

学习

网友:
如果是USB座损坏的换起来挺麻烦的。X9有时候是无闪充可以慢充。插电流表直接保护的是排线上的芯片损坏

网友B:
你这样太麻烦,我昨天晚上才换的X9尾插,我2008风枪330度50风速吹,然后用手术刀在尾插和下面尾插排线座之间插入边吹边插就连胶一起下来了

网友C:
2008 风速100 温度335  用镊子一脚插进尾插里面,另一脚支撑在台面上,看着尾插原锡有松动变化,直接翘起,尾插尾部硬胶焊点就出来了。就跟敲a9电源ic一样。   后续在用烙铁脱掉排线上的硬胶就完了。

网友:
我全程风枪,没有电烙铁都能快速取下来,都换了带封胶的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8 风速100 温度335  用镊子一脚插进尾插里面,另一脚支撑在台面上,看着尾插原锡有松动变化,直接翘起, ...

学习了   正好手上有一台  一模一样的问题 哈哈

网友D(2020-04-04):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太麻烦,我昨天晚上才换的X9尾插,我2008风枪330度50风速吹,然后用手术刀在尾插和下面尾插排线座之 ...

和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