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V PLUS不过内存

楼主(2019-04-23):
华硕H81M-V PLUS 1.03,独显插槽已坏,就不管了,集显能亮总归比拆芯片价高。

坏U上电测试,没测电压蜂鸣器就响了,我的坏1840可以跑码,再换好的1820装上内存不亮机,主供电1.5V正常,VTT/VREF 0.75V正常,SPD3.3V正常,63/64/184/185时钟有电压,有电压就行至于电压值不用管,168脚复位0V,打开点位找到S_DRAMPWROK,发现在CPU座子里,拆掉CPU,先检查针脚无弯折,在HR13上打阻180,拆掉HR13再打390,装U再开机正常亮机。

附上BIOS和点位

网友A:
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的,直接拿掉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的,直接拿掉没有问题吗?

一端内存供电好,一端GND,你说呢

网友B:
电阻坏了,楼主主板修的很熟啊,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坏了,楼主主板修的很熟啊,学习了

四年了,天天修主板,除了周末出去收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年了,天天修主板,除了周末出去收坏板

你们那现在坏板怎么收的,都到哪儿收,我们这好像有人专门收着卖的?

网友:
你们那现在坏板怎么收的,都到哪儿收,我们这好像有人专门收着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