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是否内屏坏了,白猫拆机中

楼主(2019-04-23):
飞利浦logo出现后,出现黑白竖条.

网友:
可以确定就是内屏坏了,没的搞手了

网友:
逻辑板电压测量一遍,没问题再拆屏

网友:
可以确定就是内屏坏了,没的搞手了可以确定就是内屏坏了,没的搞手了

网友:
要么屏坏,要么逻辑板坏,没得修哈

网友:
这是屏上的pcb板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