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换ME问题,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9-04-23):
有遇到过用winhex替换ME后,会出现掉电、不显等问题的吗?在winhex找不到ME的版本号?特别是6代以上的。

网友A:
现在新的机器都不用winhex合成了,特别是6代以上的。即使是6代一下的,用winhex替换ME会出现你描述的故障现象。不管是六代以下或以上,推荐用FIT替换ME,目前没有遇到过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的机器都不用winhex合成了,特别是6代以上的。即使是6代一下的,用winhex替换ME会出现你描述的故障现 ...

5M的ME,也可以替换,winhex就不能做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M的ME,也可以替换,winhex就不能做得到。

哈哈,你就是我心里的蛔虫。发来,老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就是我心里的蛔虫。发来,老铁。谢谢

加我微信:lichunxin680519
我发给你。

网友:
ME8 9 10 TXE系列合成教程,你还发给我。试用了你的合成方法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C:
5M的ME,也可以替换,winhex就不能做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5M的ME,也可以替换,winhex就不能做得到。

过来灌水的小心被扣分啊,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M的ME,也可以替换,winhex就不能做得到。

有的BIOS打开会出错,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BIOS打开会出错,怎么解决?

ME版本号是多少?用哪个版本的F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版本号是多少?用哪个版本的FIT?

9.5.0.1428,用你发的合成工具.它会报错。可能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2019-08-06):
引用 网友A:
5M的ME,也可以替换,winhex就不能做得到。

教程在迅维网校有http://edu.chinafix.com/my/course/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