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50-80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9-04-23):
接机为触发,但没显示,跳变正常,刷bios后可显示,但会先花下屏才显示。
接硬盘后开机为白屏,把独显主供电去掉后故障一样,外接键盘大小写灯能正常锁定,内存已过,也没死机状况。
看图,

这问题是ec还是超u坏了?

LA-B091P R2.0.rar

LA-B091P REV1.0.pdf

网友A:
楼主有没有修好 是上面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修好 是上面故障呢?!!!!!!!!!!

没bga,后面没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