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屏幕旋转错乱,拍照横屏幕

楼主(2019-04-23):
指南针跟水平仪都正常,就是收手机横着放显示是竖向,手机竖起来显示就横屏,一开始以为是陀螺仪问题换了还是不行,锁定屏幕后不转了但拍照界面是横向的,成相以后也是横向的硬盘旁边U3020也换了,指南针也换了!有没大神遇过此类情况?给点提示吧!感激不尽

网友:
刷个机吧

网友A:
我遇到过一个,一开始以为陀螺仪坏了,换了一个新的陀螺仪故障依旧,最后是扩容底层写错了,重新写了一下底层,刷机,故障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个,一开始以为陀螺仪坏了,换了一个新的陀螺仪故障依旧,最后是扩容底层写错了,重新写了一下底 ...

硬盘都换过几个了放弃治疗了

网友(2019-07-01):
换个写码器重写底层

网友:
你寫成iPad底層了

网友:
底层问题,重新写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