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大家有遇到吗?

楼主(2019-04-23):
我们这里是个街边店,客源是客户和同行的机器

客户的机器,如果笔记本主板坏,报个最低价格,可以接受,留下来修,如果查到大问题,再重新报价

同行的机器,直接留下,留下前一句话,修之前先报价。问题就出了这里,昨天同行留下一个笔记本,Dell老本子,螺丝柱子也断了,让我顺便粘好,
问题是我不把机器修亮试好,我怎么知道是一个问题还是有其他多个问题。所有往往修亮试好没问题了再给同行报价。拆拆装装,修好板子,粘好壳子,
今天试好没有问题了,给同行报了一个普通修主板的价格。结果同行说,没有修之前给他报价,客户不修了。我就脏话了,这*脏话*修之前给报价,
我怎么个修之前报价,我只是看一眼就知道哪里坏了,我*脏话*还不如去摆个半神的算命小摊呢。

每个月都有这样的几次发生,浪费时间不说,我就算还原又要浪费一次时间,一毛钱收不到。难受~~

你们遇到这样的怎么解决?能支个招吗?

网友A:
恢复呗,顺便有需要的拆俩件下来开玩笑的
同行的话最好先估个大概的价。然后在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恢复呗,顺便有需要的拆俩件下来开玩笑的
同行的话最好先估个大概的价。然后在修

先报价,再维修。圈起来要考的。。关键是按维修最低价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报价,再维修。圈起来要考的。。关键是按维修最低价报的。

生意好,接待的顾客多,这种问题就常见了,很多时候像主板维修之类不先修个差不多很难报出精确价格,最后造成忙了半天,顾客由于这样那样的情况不修了,我看到这边同行对付这类问题的办法一般有两种:

1.黑心点的话,见过有店用淘宝低价废板或之前留下的费板料板等途径找到接近甚至样子完全一样的已经无维修价值的主板去替换顾客不愿维修的不亮但相对轻伤(如一级电路大短,刷个BIOS甚至某插头松了)的板,如果手上有没列但有死线,背光坏的屏,坏的键盘光驱无线网卡内存之类的统统换下,换下的板整备好后用于下台机器的维修,自己装机卖或淘宝销售了赚差价。

2.大多数店家遇到这种情况,作为利润最大化,情商高些和顾客沟通在还有钱赚的前提下大幅度调整价格比如一点一点的降价甚至降半价保修短些之类的,能收点钱是点钱,反正都修好了虽然收的少点但好过与白干,下次这个顾客再来时小心就是。

网友:
维修原则 先报价 后维修!这个是必须遵守的 (同行可以先报大约价钱)

网友:
维修原则 先报价 后维修!这个是必须遵守的 +1

网友:
维修的费时费力,有时候订芯片试,还要费钱,还要保修,收的并不多,然而 二道贩子 只是送一下,啥都不用管,就敢
翻着倍报价,客户为什么弃修,这应该是原因。维修人心中的苦啊,我也知道是 二道贩子接的单,只是稍微吐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