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背光有竖条是显示屏坏还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9-04-23):
显示器背光有竖条是显示屏坏还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
背光灯条  有的灯珠不亮了也会导致有的地方亮 有的地方不亮

网友:
如果屏线没有问题,那么多数是屏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确定屏坏!  谢谢!大家!确定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