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喜B85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9-04-23):
技喜B85开机掉电求助,开机能亮,几秒掉电。 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我遇到过,大部分都会好,偶尔有个cpu坏的

网友:
掉电是风扇一转就停,还是停一下转一下。
一转就停的话可能是供电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技嘉的还是什么的,如果是技嘉的重点在12v电压检测跟1.05v

网友:
查下电压检测电路试试看,遇到多多起

网友:
估计是风扇转下停把,一般是哪个三极管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这个要看主板IO的VIN信号和PWM的VTT-PWRGD信号

网友:
掉电后还会自动开机吗?还是掉电后就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