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09-4M 上电秒掉 拆掉CPU 供电 不掉

楼主(2019-04-23):
11309-4M  上电到0.15秒掉电   拆了  CPU  供电复合MOS 管不掉了   并且除了cpu  其它供电都正常     以为MOS管坏了  换了  也还是掉电  CPU 供电 电感 阻值  只有2   正常吗  CPU是 i3-3217U

网友:
难到CPU  挂了?

网友:
如果你的表准,那么换U吧!

网友:
换U或者换主板就行了,,试试看吧,,

网友:
电感哪端短看一下

网友:
换CPU,CPU坏了

网友:
这种U阻值来看没问题,电流有点小,转换供电查过没?

网友:
三代U阻止本来就很低,这是正常的阻止,问题就是没CPU供电,根据时序来修就可以了。

网友:
1.阻值为2是正常的
2.pok是否正常
3.25m时钟是否正常
4.svid是否正常
5.断开bios是否还会掉电

正常逻辑故障点围绕南桥查找

网友:
这U也不贵换之前一定要把供电检查好

网友:
查供电,各路供电 出了吗

网友:
U也不贵换之前一定要把供电检查好

网友:
这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修了统货  这种U阻值是很低的  看看别的吧

网友:
别换了U,又把U给烧了。

网友(2019-07-12):
CPU的阻值只要不为零,就正常,VCORE不出,就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重点供电和开启信号,没有开启信号就说明有至少一组电路没有电压输出。二级电压查起来比较繁琐。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喝喝,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有可能是U坏了

网友:
一般大件要放在最后面拆哦! 能修小地方尽量小地方秀秀~

网友:
阻值肯定是正常的 至于U 坏没坏就不确定了

网友:
这么多人回复 就等你结果了

网友:
越好的CPU,阻值越低。。。。。。。。。。。。。。。。。。

网友:
这是在迅维的书上看到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