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纯净版e5440bios

楼主(2019-04-23):
板号la-9832p纯净版ME,就是工厂版BIOS,解决亮机慢

网友(2019-09-29):
亲测可以使用,亮机快,无线有线网卡都可以使用

网友:
验证的确是好bios,亮机快。

网友(2020-03-12):
正好在修这个机器,先试一下看看

网友(2021-02-03):
刷机后ok好用,比较快。

网友A(2021-11-26):
这个是 集成还是独立的?

网友(2022-04-09):
可以用的,亮机快!无线可以用,有线没有试!

网友(2022-10-19):
我的电脑开机无显示下载试试

网友(2023-02-27):
7秒 亮的  比我那个23秒亮机的 快多了

网友(2023-08-30):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集成还是独立的?

我的是集成的主板,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