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14

楼主(2019-04-23):
故障描述:bios里不显示cpu参数   进pe卡windows界面就死机    bios刷了   怀疑南桥,哪位大佬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在 大短路维修完之后出现过这种情况。。。我记得是换南桥之后刷了N个BIOS
之后才把他弄好。。。而且还不充电这个问题有点烦扎

网友:
内存条也许有问题

网友:
刷官网的试试

网友:
修过一台类似的。后来发现内存掉电引起。。这种故障不好修哇。

网友:
怀疑就换了,4代的桥不难。
BIOS 桥 U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U。内似故障遇到几台,有两台换了南桥和显卡都是一样故障,所以怀疑是U。

网友:
BIOS如果只刷一个不行的,建议多找两个刷下,官网也可试试,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然后才考虑桥

网友:
找个原厂BIOS刷一下,不行干桥试试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行的话再干桥,cpu也是板载的,有点难度了

网友:
CPU的可能性很高类似于进系统卡死这种问题  加上BIOS还不显示CPU参数  CPU很悬啊

网友:
现在的本子弄来弄去就是U坏,伤不起啊,没法报价,也真不好修

网友:
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   南桥也换了 原机sr17d 没有一样的 换了sr13j  换上还是一样的现象  bios不识别cpu  进pe windows滚动条死机

网友:
最初是什么问题啊?说一下最开始是什么问题。能出现你上面说的现像有很多原因。

网友:
刚修好一个进水的,3.3V短路,确认桥坏,换一个后还是不触发,又换了一个8586.原机的8586写了一次官网的程序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