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实地学员一年后 大战A1466 进水 不开机

楼主(2019-04-23):
      实地学员一年后大战A1466 进水 不开机

故障:不开机,进水

型号:A1466 ,版号 820-3437B

如图(0)

实地回来已经一年了,经历了很多,回来后第一次发帖,不说了,进入正题

拆开机器,目测进水在背面,很大片。如图(00)

   用洗板水清理后,烙铁补焊后,如图(000)

1.简装,通电,电流一路小跑,搞定。

2.报价,同意后,装机,放电影测试,第二天上午,上班过来,不开机了。     有点慌了。

3.准备再战一次,于是给客户沟通再给一天时间,赶紧拆机,取出板子。发现电流定到0.030 明显偏高。整理思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看着EC下面腐蚀的小黑点,我总觉得每一个小黑点都可能是一条断线。 想想这个电流,两个可能,第一  有小短路,第二  缺电压   动手测量

各大电感,公共点8.5V 正常

                小待机PP3.42V   正常

                3.3V电感   3.3V  正常

               5V电感     0   (5V是触发后产生的,暂时算正常)

               别的电感都没有电压,应该是没有触发。那就按照不触发修。

4.开始, 先查 RSMRST#  桥的待机复位信号,如图(1)

居然没有,改名字PM_RSMRST_L 是U8130产生,芯片供电有,测上拉电压PP3V3_SUS没有,心中大概有谱了,这个电压是给桥的待机VCCSUS3_3  和BIOS的供电 ,如图(2)

这个电压没有,代表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当然会引起不触发。   继续跑 PP3V3_SUS 电压由U8020芯片产生,由P3V3SUS_EN信号开启,如图(3)

继续追查 来到PM_SLP_SUS_L 这个信号 直接通到桥,

如图(4)

如图(5)

根据时序 桥发出这个信号的条件是,EC发出DPWROK给桥,如图(6)

EC收到S5_PWRGD后才会发出这个信号。如图(7)

接着跑到U7501待机芯片发出直接到SMC,中间经过一个电阻上拉,经过 查看数据手册PWM第二路3.3V输出正常之后就会产生PG信号 S5_PWRGD,如图(8)

3.3VPWM电路跟线性是同时开启的,开启信号是S5_PWR_EN,由SMC_PM_G2_EN经过电路转换过来,如图(9)

由SMC直接发出,同时开启线性电压 图(10)

所以到这里S5_PWRGD应该是3.3V的,测量该信号为0.5V,

如图(12)

上拉电阻R8141另一端为3.3V,如图(13)

故障锁定,电阻拆掉,直接连接电阻两端,测试,正常开机,电流一路小跑直到亮机。

反复测试一天,没有发现别的问题。装机,收钱。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点评):
基地出来的就是思路清晰,佩服佩服!

网友A:
排版要是能排排顺序,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B:
按着时序怼就好了,当然首先得会基本的理论。楼主看来是在迅维得到真传了

网友C:
下次图文混合排版  精彩案列可以精华

网友D:
这思路!水一般透彻清晰!实在是佩服!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E:
这个就是排板问题,其它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版要是能排排顺序,那就更完美了

好久没发帖了,哈哈 下次就熟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着时序怼就好了,当然首先得会基本的理论。楼主看来是在迅维得到真传了

谢谢哥们夸奖   确实 在迅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图文混合排版  精彩案列可以精华

好的 版主  好久没有发帖了  还在摸索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思路!水一般透彻清晰!实在是佩服!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哈哈  谢谢夸奖 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排板问题,其它很好

恩 说的对  下一次 我会改进的

网友:
不错 不错 点个👍!不错 不错 点个👍!

网友:
苹果机都修的这么溜啊,佩服。。。。。。。。。。。。。。。。。。

网友:
这怕是要进精化的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强

网友:
思路清晰,但是排版可以在规整一点看起来就舒服了

网友:
建议楼主重新编辑一下帖子,有希望加精啊,苹果修得很6学习了。

网友:
这技术不错  基本工扎实  学习了老铁

网友:
基本功真是扎实啊,我需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