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不开机

楼主(2019-04-23):
修到一个联想Y50-70,待机电流0.01不触发,拆开后无待机3v5v电压,测一下保护隔离管子下管pq302击穿,换了,量了下公共点阻值正常,又测了PU301 BQ24737,20脚20V1、2脚19V,5脚0V,6脚2.5。16脚为6V,更换芯片。还是无待机电压。测量时发现这个板载CPU电容电感接地阻值了只有4欧姆,我这个万能表接地也就3-4欧姆。这是不是意味着CPU坏了?如果U坏了待机电压也没了?这种板载CPU板子修的不多还望论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太懂,帮顶下

网友A:
公共点电压正常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电压正常了吗?

公共点上管D极20V,G极19V不正常太高了

网友:
不正常,这机器我记得是P沟的隔离管。你这是不过保护隔离。查G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上管D极20V,G极19V不正常太高了

你量一下第二个隔离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第二个隔离管是不是击穿了

没有我测了好的,也换了过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我测了好的,也换了过都一样

那你跑一下G极的电路,G极要为8.几伏才正常。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吗? 我看BQ737手册,隔离管是两个P沟道,所以G极电压也就8v。具体还得看你的图纸。

网友:
这机器有图纸的 la-b111p

网友:
能附图就好了

网友:
待机电流0.01证明已过保护隔离,35V不出查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BIOS程序,EC程序,此机器没猜错的话35V是由EC控制的!

网友:
4欧不是正常的么,不小于1欧都不怕

网友:
这种独立南桥的,cpu短了应该也有待机。隔离过了的话就查待机条件!

网友:
既然是不出待机,你就先不要管CPU好坏,先查待机

网友:
U那个阻值很低的,先查别的,U最后考虑

网友:
换这种U风险太大,先查别的吧,图片又大又清楚,挺好

网友:
这机器一般只坏第二个MOS管,其它地方很少坏的,怀疑CPU供电很简单把CPU供电电感翘起来,再通电就知道了,或者公共点直接接19V试试

网友:
先从公共点开始修吧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没有,过了隔离才有3v5v,你这还是保护隔离没过,p沟道管子g极电压19v管子肯定不导通的。cpu供电阻值3-4欧也是正常的,测下3、5v阻值,先把公共点修出来,估计待机就出了

网友:
看你这样描述BQ24735的5脚都没电压不是没待机该是连公共点都没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