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 优雅A460P-i7G D2的机友帮忙看看BIOS中的ME版本号是啥

楼主(2019-04-23):
因为用神舟的笔记本
优雅A460P-i7G D2
装黑苹果刷BIOS把其中的ME弄丢了变成Unknow,现求同型号的神舟A460机友帮忙开机按F2进BIOS的【Info】内看看"Intel ME Version"完整版本号是什么?一般是类似7.0.1.1234这样的字串。

因为之前烧录BIOS弄丢了ME变成Unknow导致开机半小时准时断电,电脑这样根本没法用,后来我找了个“7.0.4.1197”的ME用烧录器刷上后断电问题解决,但这个版本明显不适合我这台A460,我有整套的INTEL ME但之前没记录这个A460的是什么,所以求助机友帮看看同型号的BIOS ME的版本号,谢谢!

很老的机子了,好象是2010-2013年间买的

网友:
刷了这版本的后半小时准时断电问题解决了,但机子也变的不大稳定,开机时老是会点不亮屏幕,每次都得拔掉所有电源试几次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A:
这个ME是7.0.4.1197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ME是7.0.4.1197的

谢谢,我的是A460P 的i7版本,就是加的 7.0.4.1197 的ME,但启动不是太稳定经常点不亮屏幕 所以怀疑原ME不是这个版本,不会是因为芯片给我吹的发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的是A460P 的i7版本,就是加的 7.0.4.1197 的ME,但启动不是太稳定经常点不亮屏幕 所以怀疑原ME ...

试试看怎么样。

神舟 A460-I7G.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怎么样。                                                                                     ...

谢谢,我之前进去的ME是从A560中提取再与A460的BIOS合成的(因之前还没找到那几百个Intel的ME集版本)。

下载你提供的来比较了一下,虽然版本都是“7.0.4.1197”,但ME文件头与A560的有小部份的差异,而你提供的与Intel的是一样的,相信之前刷了的不完美就这原因吧,谢谢了,这次再刷应会正常了

网友:
楼主 同型号的b95可以用吗?me版本号在哪里下载的呢?用什么工具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