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H61M-S2-B3 集显供电偏高 为1.06V 怎么修啊?

楼主(2019-04-24):
技嘉主板GA-H61M-S2-B3  V1.0 集显供电偏高 为1.06V ,开机一会掉电。CPU是G550. CPU放在其他板上的 电压为0.45V  主供电IC6364 换过,集显供电IC6609 也换过,一样。。。怎么修啊?
6609第3脚 0.5V 是有主IC 发出来的。感觉这电压偏高 但不懂怎么查了.我给图纸点位图,你们帮分析下。

点位图: GA-H61M-S2-B3

网友A:
查查反馈电路上的电阻值,电压高也就这几个原因

网友B:
人为改变反馈电阻看电压会变化不

网友:
上个图纸图片来看看,有可能是电压反馈电路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参考电压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电阻变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反馈电路上的电阻值,电压高也就这几个原因

6609第3脚 0.5V 是有主IC 发出来的。感觉这电压偏高 但不懂怎么查了

网友A:
6609第3脚 0.5V 是有主IC 发出来的。感觉这电压偏高 但不懂怎么查了,这个信号按道理是开启核显供电,电压高低还反馈电路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09第3脚 0.5V 是有主IC 发出来的。感觉这电压偏高 但不懂怎么查了,这个信号按道理是开启核显供电,电压 ...

应该这个高了,但不知道怎么查 改哪里让它输出低点

网友:
发个你要输出电压低的哪个截图出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吧

网友C:
查查反馈电路上的电阻值,电压高也就这几个原因
发个你要输出电压低的哪个截图出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为改变反馈电阻看电压会变化不

反馈电路就是在16-20脚那几个脚的电路上了 但不懂改那几个呢?量了下,好像上面的电阻阻值都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反馈电路上的电阻值,电压高也就这几个原因
发个你要输出电压低的哪个截图出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吧

我发了图纸了和点位了,你帮分析分析吧。谢谢

网友:
研究了几天还是没什么时间去分析。 看来得放弃了。。